大侠们,关于三菱PLC问题请教一下!

楼主(2016-02-03):
如图所示,用GPPW监控时,软元件显示黑色小方块,编辑时才弹出真面目。
请问这是什么问题?
是哪里设置问题吗?

楼主:
木有大侠帮忙?

网友A:
沒遇過...同求解

网友B:
请问你这是三菱的3uc吗

网友C:
我表示不清楚(能不能更改数据)

网友D:
这个还真没见过,楼下的继续

网友E:
应该是别名显示吧

楼主:
新年好,因春节期间,未及时回复各位,在这道歉了。
CPU是Q12H,不是别名显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