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02-03):
威纶通宏指令如何入手啊?

macro_command main()
short a,b[3]
bool OFF

GetData(a, "Local HMI", LW, 9200, 1)
b[0]=1+a/10
b[1]=b[0]+1
b[2]=b[1]+1
SetData(b[0], "Local HMI", RW, 2000, 3)
SetData(OFF, "Local HMI", LB, 10, 1)

end macro_command
这是配方中翻下一页的指令
其中b[0]=1+a/10是指什么,怎么去理解?

网友A:
b应该是个数组 3个成员,b[0]是 b里的第一个成员。
个人想法,我没用过触控屏及宏。

网友B:
看一下宏指令帮助就知道了!!

网友C:
从触摸屏取得数值a, b0等于1+a/10…然后将b0,b1等3个数值写入触摸屏

楼主:
学习中。还是不太明白。
我有EB500软件的程序,想换成7寸屏的程序,需要转换成EB8000的,但转换后宏指令就不对了。头痛 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