编码器 控制伺服电机

楼主(2016-02-05):
一台普通电机,一个编码器,一台伺服电机,三菱FX3Uplc 。运行方式,普通电机加编码器,正转,停止,循环。伺服电机跟着普通电机,正转,停止,返回,循环。plc如何处理,求编程思路?“

网友A:
普通电机直接采用三角形,直接启动,在何时地方安装编码器用来检查。
把检测的脉冲去控制私服电机(我不清楚你那个编码器所检测到的脉冲类型)
验证成功谢谢分享

网友B:
用PLC高速计数器计出编码器的输入脉冲,然后计算出输出脉冲量再输送给PLC输出脉冲通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