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mx component 如何做点动按钮?

楼主(2016-02-06):
三菱mx component 里面的SetDevice函数是置位函数,现在需要用VC6.0做一个点动按钮(按下置1,松开置0),请问有过经验的高手怎么做的?望指教!

网友A:
先别考虑MX怎么做,先VC做出来这个效果再说了。
恐怕VC做出这种功能的按钮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。
Good Luck~
mythic

网友B:
按钮有个鼠标的Down和Up事件,

网友C(2016-04-07):
做的怎么样了?三菱MX active控件ID 标识了要激活的方法或属性。你怎么知道的?有资料吗?

网友D(2016-09-01):
Command1_MouseDown 和Command1_MouseUp 就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