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02-06):
我手头有一台三菱fx1s-10mr的plc安装上fx1n-485-bd的通讯模块,台达VFD-M的变频器是RJ-11的水晶头,请问怎么和两台台达VFD-M的变频器通讯接线?

网友A:
变频器端3为485负,4为485正。

楼主:
连接两台变频器的接线怎么连

网友A:
并联连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