编码器分辨率的问题

楼主(2016-02-06):
初学台达PLC控制台达伺服电机,查资料得知所用伺服编码器的分辨率是17bit的,想问一下它的分辨率具体是多少p/rev,看到网上有的写17bit的对应131072p/rev的,也有写160000p/rev的,到底哪个是对的呢,我用的伺服编码器型号是ASD-A2-1521-L,电机型号是ECMA-E21315SS,谢谢

楼主:
那为什么网上说160000p/rev也是对应的17bit的分辨率呢,它和131072有什么区别呢

网友A:
說明分辨率是17bit=2的17次方=131072 , 才是正確,計算應以 131072 為準則;
如果编码器製成規格是160000p/rev , 分辨率大致上是比131072 好一些,也是屬於17bit的等級
下载积分:+1(jonny_jean) 热心助人!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那为什么网上说160000p/rev也是对应的17bit的分辨率呢,它和131072有什么区别呢
可以說都是17Bit的有些設計把可能失步的算進去!就像電機算出來是1500轉可是會有滑差1470也是標準內
所以都是可以的

网友C:
台达A2系列应该是20位。。。楼主注意

楼主:
这个分辨率是看电机型号还是看编码器型号,从电机型号上看对照手册上写的是17bit的,但我实际编程序测试,发现是20bit的,我是初学的,都把我搞糊涂了。麻烦哪位明白的给说一下,谢谢!编码器型号ASD-A2-1521-L 电机型号ECMA-E21315S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