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02-07):
变频器打了远程,西门子300PLC DP控制变频器,变频器运行了好几年今天突然会自动跳转为就地控制呢?程序都是正常的,程序 传递给变频器启动和频率给定都OK 的, 就是电机转不起来, 后来变频器面板看到 居然变频器跳为就地模式了,而且面板没任何报警,啥原因?难道ABB不稳定还是变频器坏了?

楼主:
有网友遇到和我一样 的问题吗 ?打电话给ABB售后 ,售后也感到很奇怪无法解释

楼主:
怎么各位网友都如此冷漠呢!
yaanlh

网友A:
这个故障没有遇到过。只是遇到过,ABB自己会停机。查看设置频率为零,改一个参数以后就可以运行。

楼主:
所以要来论坛咨询!

网友B:
变频器面板上远程切换按钮,不小心按到了吧

网友C:
第一步,备份参数
第二步,恢复出厂设置
第三步,在和正常的参数比较调试
第四步,验证结果
第五步,分析得到的结果
第六步,如果不行,汇报工作

网友D:
换个应用宏试下,再换回来原来的应用宏,我以前碰到这样的,不过不是这型号的
诚信合作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变频器面板上远程切换按钮,不小心按到了吧

行车那么高没人去的!排除人为!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换个应用宏试下,再换回来原来的应用宏,我以前碰到这样的,不过不是这型号的

都用了三年很稳定的突然不稳定的 应用宏都是默认的没人去修改!

网友E:
ABB你以为就很好啊

网友F:
都用了三年很稳定的突然不稳定的 应用宏都是默认的没人去修改!
電子產品用三年很久了,可能發生的,干擾(周邊電子元件干擾,如電磁接觸器電弧或高週波)
有確認參數嗎?不要設定控制為雙用有上鎖設定程序嗎?

网友G:
如果操作面板一直插在变频器上,就有可能是谁不小心按到了,如果没擦面板,用的假面板盖着的话,原因就不好说,可能是变频器自己跳变了

网友H:
请问改回远程后怎么样了?

网友I(2016-03-18):
这种情况大都是干扰引起的。

网友J:
ABB ACS800如果你是用于电梯控制的话,他的软件都是订制的与标准软件是不一样的,有很多内部参数与标准的ACS800参数是不一样的,除非是用在要求不高的控制场合,或者电梯的生产厂家为了降低成本用标准的ACS800来替代,因为,用于电梯的特制软件是用内部烧录的,所以就是你要更改参数都不一定可以更改,就是更改了当你切断电源再上电后,程序会自动返回到电梯程序模式的,所以,不用聸心,只要关电重新送电问题就会解决了。有这种功能的,还有用于空气压缩机的变频器也是这样子的。

网友K:
有中间继电器吗,如果有,把中间继电器换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