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02-09):
这是我用三菱plc和台达VFD-M做的一段读取运行电压的程序,不知道怎么回事读取的电压就是不对。而我用写频率参数和运行指令都可以控制变频器。就是读有问题,请求大师指点一二。跪谢。 校验码是自己算的,本来想写个自动做校验码的,但是照着写也读不出来好郁闷啊

网友A:
看一下变频器手册,是否通讯读取的数据需要进行换算。

网友B:
怎么个错法?

QQ:346994482

网友C:
引用楼主longfei1982于2016-02-09 10:43发表的 请大家帮忙看下这段通讯程序有什么问题 :
这是我用三菱plc和台达VFD-M做的一段读取运行电压的程序,不知道怎么回事读取的电压就是不对。而我用写频率参数和运行指令都可以控制变频器。就是读有问题,请求大师指点一二。跪谢。 校验码是自己算的,本来想写个自动做校验码的,但是照着写也读不出来好郁闷啊

1.QJ71MB91有自動校驗選項,其他不知道。
2.讀的出來,應該就沒問題,應該是字元位置需要重新排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