个人写的三菱fx1s与台达VFD-M的通讯

楼主(2016-02-09):
如题,可以正转,反转,停止,加速,减速。可是就是不能读电压,和电流,不知道怎么办,请高人指点。

楼主:
我后来单独写了个读取输出电压的通讯程序,频率和运行都是面板操作的,可还是不能读取正确的参数。

网友A(2016-04-02):
这个型号现在用的人太少了。
你读是读到哪里,触摸屏吗?

网友B:
用什么通讯?

网友C:
双方设定一致没有发送和接收灯都要闪一下才算双方设定一致了

网友D:
你用的是RS指令,如果用台达PLC读取或控制台达变频器有便捷指令MODRD或MODWR,格式很简单

网友E(2016-05-22):
附件不对啊
春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