家庭
GP-PROPBⅢ 字体乱码问题

楼主(2016-02-10):
使用GP-PROPBⅢ简体中文版打开文件,其中字体显示为乱码,原文件为繁体字体,请问必须使用繁体版本打开才能正确显示吗?

楼主:
有人知道么,帮忙解答一下

网友A:
必须用繁体的打开。

网友B:
依次打开:开始,控制画面,区域和语言,管理,更改系统区域设置(C),
当前系统区域设置(C)选择中文(繁体 台湾)确定后重启电脑再打开即可。
(天生我才必有用)/100+(笨鳥先飛)*100 +(相信自己)

网友C:
应该安装一个汉化补丁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