原点搜索

楼主(2016-02-10):
哪位大侠告诉我线欧姆龙CP1E PLC 原点信号和近点信号怎么定义啊!!!跪求 看了好多天资料了 没看出来啊
不耻下问,是以谓之文也!!!!!

网友A:
所謂進傍點就是外部輸入信號,也就是所謂DOG點。原點信號是由驅動器送,送給PLC的Z相點信號。至於回原點使用模式和方法請參照手冊嘍。

网友B(2016-03-24):
我也是一知半解····哪个师傅详解一下········

网友C:
手册定位篇己定义好了,先回家看看手册

网友D:
原点信号,近点信号在欧姆龙PLC中都是硬件规定好的,这两个信号都可以由外部的传感器接入。也可以将驱动器输出的Z信号接给原点。确定外部接线没问题后,在设置中的脉冲输出中设定信号的属性,原点回归的参数。最后在程序中使用ORG指令搜索或回归原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