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02-12):
   [attachment=144413] [attachment=144414]  华硕笔记本电脑,WIN7 32位操作系统,安装CX ONE V4.30,然后安装驱动程序,最后联机PLC并建立通讯,PLC设置为 “编程”模式,点击:工具栏PLC--清所有内存区出现上面截图画面。
选择“初始化”点击“确认”,出现初始化失败如截图。
后来卸载V4.30,下载CX ONE V4.31安装并联机操作,PLC设置在编程模式,点击清除内存,还是出现“清除所有内存区失败”
请问工控朋友这是怎么回事

永远年轻

网友A:
在编辑状态下,才可以清除。
  • 下载积分:+5(weisongyuan) 谢谢回复
  • 空气分离、PSA制氧机、制氮机 制造、维修

    QQ980347789

网友B:
    应该是可以的
   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,plc培训等
   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,远程监控

    QQ 365871920

    www.ytleader.com

楼主:
    谢谢各位的积极帮助  问题已解决,问题是:点击菜单"PLC"--“保护”--“释放”
    PLC重新上电,再点击“清除所有内存区”  选择 “初始化” 点击确认  即可
    PLC在写保护 不能清除内存  只有清除保护  才能对清除内存进行操作
    永远年轻

网友B:
    um读保护了?
   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,plc培训等
   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,远程监控

    QQ 365871920

    www.ytleader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