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X2N的涂布机程序,求指导!

楼主(2016-02-12):
懂涂布机或印刷机的师傅指导:程序中D110是线速度,但我看不明白D110是如何计算出来的?

网友A:
根据 模拟量 计算出来的 但是这个线速度只是计算的值 与实际速度 会有差别的 建议 在稳速辊上加装传感器 根据接受脉冲 计算线速度

网友B:
逆序分析查找,D110-->D114-->D928--->。。。。。
D110的值是从D114来的,没细分析,估计D114可能是上位机来的设定值之类的,
诚谦自我步步高升

网友C:
各人的做法不同而已,最准的办法还是装编码器测速

网友D:
编码器测速较准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