软件
欧瑞F2000-G上电启动不报oc但一给定频率就馬上报oc模块驱动板找不到问题

楼主(2016-02-14):
我有一台欧瑞F2000-G变频器22KW,上电不会报警oc启动也不报警oc~,但一给定频率就馬上报警oc~模块是好的,就是驱动板找不到问题,各位大神帮一下小弟啦~谢谢!

网友A:
过电流保护。有输出时才会过电流,检查电机是否有故障。连接电机电缆是否短路。

网友A:
加速时间过短、电机堵转、负荷过重、电机参数辩识不准确。都可能出现这种情况。

网友B:
不接负载,空试变频器没有?

网友C:
如果不接电机一启动立即报oc,可能与驱动,模块,电流检测电路有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