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02-14):
原来是一台SSR输出的温控表控制4块三相固态继电器,信号采用并联。

现在想用4-20MA输出的温控表,4块三相调压模块,正负短接的形式   办法可行吗?

网友A:
引用楼主富阳工控于2016-02-14 14:21发表的 温控表的问题 :
原来是一台SSR输出的温控表控制4块三相固态继电器,信号采用并联。

现在想用4-20MA输出的温控表,4块三相调压模块,正负短接的形式   办法可行吗?

正常用 1 對4 訊號分配器。

如果用串接,就要看運氣,不一定推的動。

网友B:
顶起楼上。。。可能功率不够。。。你可以试试。。不行加中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