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02-14):
三菱伺服MR-J2S-60A与60CP的区别是什么?MR-J2S-60CP已经不生产,如果故障要用新型MR-J4S-60A替代,是否可行?需要注意什么问题?

楼主:
那伺服电机HC-SFS52与HG-SR52是否可以互换?

网友A:
A结尾的驱动器确认是用脉冲控制的。
B结果的驱动器是用总线控制的。
CP的用的比较少,好象是用CCLINK控制的。
所以如果要互换,PLC这里要做改动。

HC-SFS52 和 HG-SR52 尺寸相近,机械上互换问题不大。但电器上驱动器不太匹配。不过也有第三方做出插件可以兼容。

如果是出现故障,比较经济和省事的办法还是维修。

J2S的驱动和HC的电机,民间有很多公司和技术人员可以修复的。又省钱,又不用改PLC程序。
  • 下载积分:+5(namae) 真诚感谢!
  • 特别提醒大家:

楼主:
    谢谢!J2S报E9故障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    谢谢!J2S报E9故障。

    驅動器電源電壓過低可以送修看看,有時是小零件壞

楼主:
    真的很管用,网友说乱按面板按钮可以治次故障,自己制作的通讯线不能用,就来回按按钮查看参数。有时按错按钮,就胡乱按。果真E9故障消除了。等运行断时间看看吧

网友C:
    MR-J2S-CP应该是带内置定位功能的吧
    本公司主要从事三菱电机工业自动化(FA)产品的市场推广、营销和技术支持,本公司为三菱电机的授权代理机构。欢迎新老客户来电咨询: QQ:1241522406  13618657561上海制菱实业有限公司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    MR-J2S-CP应该是带内置定位功能的吧

楼主:
    谢谢楼上,伺服还在使用,没有出现E9。继续用

楼主(2016-04-06):
    继续使用中,没有再出现E9故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