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02-15):
[attachment=144426] 从旧机台上拆下来的,用途跟PLC好像是一样的,但是没有任何标识,从网上也查到不相关的信息,求高手帮我识别一下,这种东东是怎么用的,用什么软件编程,如何接线?
[attachment=144427]板子上面有一个串口,不知要用什么通信线连接

网友A:
单板PLC,生产厂家嘛就很难找了。

网友B:
山寨的PLC,单片机类型的,多数是用的三菱的FX系列的软件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单板PLC,生产厂家嘛就很难找了。

那怎么用,用什么软件,好像还搭配了很多三菱CC-LINK的输入输出模块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山寨的PLC,单片机类型的,多数是用的三菱的FX系列的软件。

谢谢,它好像还搭配了很多三菱CC-LINK的输入输出模块,我接上了5V和24V电源,用三菱的软件,但怎么也通信不上,通信测试的时候,板子上还有个灯在闪,就是通不上啊

网友C:
你找找有关三菱通讯口的接线图看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找找有关三菱通讯口的接线图看看。

我是直接用的一条USB转串口的线,通信测试的时候板上有灯闪,但提示通信超时,通不上

网友D:
还需要编程线的
编程线需要研究下 作对了才有可能通讯上
软件也要选择好
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,plc培训等
plc触摸屏远程下载,远程监控

QQ 365871920

www.ytleader.com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还需要编程线的
编程线需要研究下 作对了才有可能通讯上
软件也要选择好

谢谢,我仔细看过了,线路板上和串口相联的那块IC型号是MAX3232,它的那个接口应该是RS232的吧,笔记本电脑用的USB转串口的线,也是RS232的,怎么就是通信不上呢,不知道是哪里还有玄机啊!

网友E:
直接用的一条USB转串口的线,通信测试的时候板上有灯闪你肯定通讯不上
你再焊接一个9针232通讯线再连接你的PLC就可以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直接用的一条USB转串口的线,通信测试的时候板上有灯闪你肯定通讯不上
你再焊接一个9针232通讯线再连接你的PLC就可以了

大哥,怎么焊呢,我不知道线该怎么连啊

网友F:
如十楼所说。看MAX3232引脚定义。用表测所连接的板上九针插头。发送,接收,gnd。做一条线。用rs232数据线连接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如十楼所说。看MAX3232引脚定义。用表测所连接的板上九针插头。发送,接收,gnd。做一条线。用rs232数据线连接

电路板上的MAX3232所连接的9针插头,发送,接收,GND都可以查得到,但是USB转串口的线上的针脚是怎么定义的就找不到啊

楼主:
[upload=1]
[upload=2]
这两个分别是MAX2323与电脑串口的引脚定义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[attachment=144440]
[attachment=144441]
这两个分别是MAX2323与电脑串口的引脚定义

[attachment=144440]
[attachment=144441]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
[attachment=144440]

我按这个图接了一条线,也还是通信不上,通信测试的时候还灯都不闪了
唉,没办法,很多这样的板子只能报废了
不知哪位有兴趣,我可以把这板子送给你,可以去研究下,把方法告诉我就可以了

网友G:
请问这个端子是不是RS232的?

网友H:
16楼观察很仔细啊赞一个。

网友I:
用c或汇编编程,找一下右上角的芯片型号,用该芯片的软件写程序。

网友J:
通讯线吧发送和接收对调一下应该就可以 你再试试

网友K:
为什么不试试422/485呢?拿一块给我,我给你搞定
zhaoheshuai

网友L:
都是高手,

网友M:
,数据线也要在电脑上装驱动程序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请问这个端子是不是RS232的?

是的,RS232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通讯线吧发送和接收对调一下应该就可以 你再试试

我也你的想法一样,我试过了,不行

楼主:
引用 网友K:
为什么不试试422/485呢?拿一块给我,我给你搞定

你的地址发给我,我快递给你

网友I:
引用 楼主:

你的地址发给我,我快递给你

这个应该是自制的板子,芯片可能是51,AVR,或者STM3这几种居多,仔细看了一下,J3的插针应该是用来下载程序,这种单片机板子用的ISP下载。上面的芯片就是232通讯,哪里可能422,485,通讯应该自定的协议,一般应该连不上。

网友N:
he he这么个小东西,惊得都出动了。

网友K:
串口原来接的什么?屏?不管它是厂家自己写的协议还是大众的,它总是要通讯吧,通讯就那几个,都试过还不行那就是软件不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
这个应该是自制的板子,芯片可能是51,AVR,或者STM3这几种居多,仔细看了一下,J3的插针应该是用来下载程序,这种单片机板子用的ISP下载。上面的芯片就是232通讯,哪里可能422,485,通讯应该自定的协议,一般应该连不上。

大哥,你说的我都听不懂

网友O:
这板子直接拆了扔掉  请个高手来把程序重新写一下    拒绝黑供应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