风景
关于安川变频器使用问题

楼主(2016-02-15):
[upload=1] 各位大师好:我手上有一台安川变频器,型号为CIMR-E7B47P5,400V-7.5KW,目前发现个问题一直搞不懂。具体情况是:按下启动按钮电机正常运转输出频率是50HZ(我设置的参数为b1-01为0,b1-02为1,d2-01为100%.........)问题是如果我改变频率设定值为任意值但不超过50HZ时,电机输出频率始终是50HZ没有变化,就是输出频率和频率指令不同步,不管我才用的是数字操作器还是外部模拟信号(电位器)控制时。现在要想改变频率只能改变频率上限值d2-01来改变。
如果用这台变频器控制一台水泵,再加上远传压力表,怎么能控制水压稳定在某个设定值啊(如0.5Mpa),具体需要设置哪些参数和需要的元器件呢,谢谢。说明书见附件,烦请各位大师给予指点帮助。下载地址:
http://pan.baidu.com/disk/home#list/path=%2F

网友A:
频率需要100hz,把频率调到100hz,上限频率也要调到100hz,有压力控制表,需要几个压力调到几个就行,上限和下限都可以控制,希望能帮到你

网友B:
d1-01的参数是多少

网友C:
A-02=2220,参数初始化,再设定试下,

网友D:
估计是把最小运行频率给设定了,建议恢复出厂设置后重新再设定一次。
至于后面那个恒压供水的实现,在说明书PID设置中,可以实现。建议仔细阅读说明书,然后自己在尝试地模拟做一次,这个应该不是很复杂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