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7200的数学计算好难哦

楼主(2016-02-15):
哪位大大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前后VD150,数值不一致,VD150不是包含VW150,VW151吗,怎么不对啊?,谢谢大大啊!

网友A:
数据类型不统一;32位数据不等于两个16位数据

网友B:
网络2第一个VD150显示时的数据类型是实数,第二个VD150显示时的数据类型是整数。
想要通过VW150及VW152(不是VW151)来分解VD150的数据,需要都采用整数的数据类型,并且不是简单的相加。

网友C:
试一下VW152吧

网友D:
楼主明显不懂西门子的数据类型._R是实数指令._DW是整数指令.读取方式不一样.
实数转成整数用trunc指令。

网友E:
想要熟练运用PLC的指令,就要非常熟悉他的寄存器类型和数据类型。要不然的话只靠强记,是不可以的。希望楼主能把OPLC的基本功学到扎实写。然后就会感觉PLC的计算无非就这几种

楼主:
多谢各位大大的发言,看来还要多学学基本功,努力。从上面各位大大说的就是数据格式不对,对吗,S7 200是照其自身定义,格式不同的数据表示不同含义的信息。
在S7-200中,各种指令对数据格式都有一定要求,指令与数据之间的格式要一致才能正常工作。例如,为一个整数数据使用实数(浮点数)运算指令,显然会得到不正确的结果。可是在第二个VD150是什么格式啊 v大150 1162511036这个

网友F:
是双精度整数
沙漠中的绿草

网友G(2016-03-24):
学习了,我也是不是很懂,从模拟量的输入来说,也是从一个字到双字再到实数,最后实数相运算的过程。再说局部寄存器与变量存储器本身的容量也够用,就是注意使用时的类型一定一致。

网友H:
这两个不一样的最好还是转换一下在开始

网友I:
慢慢习惯欧系的产品吧

网友J:
发现不同就是进步

网友K(2016-04-28):
在线调试时,体验更深

网友L:
有指令将数据类型转成一致后再处理就OK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