软件
电机惯性

楼主(2016-02-15):
各位老师好,电机的惯性可以通过那些方面降低

网友A:
可以用电磁制动方式消除惯性,还有可以用变频驱动方式消除。

http://shop115113109.taobao.com/?spm=a1z10.5-c.0.0.L6cazp&v=1

网友B:
嗯,用变频器控制是可以的

网友C:
引用楼主rongbing于2016-02-15 22:28发表的 电机惯性 :
各位老师好,电机的惯性可以通过那些方面降低
電機家抱閘,由機構配重,加變頻器縮短運轉或停車時間會有回升電壓

网友D:
我们用的是电容制动
电容怎样控制

网友E:
把加减速时间加长
好好赚钱
电机惯性
http://ymmfa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