发财
三菱plc和欧姆龙温控通讯控制

楼主(2016-02-16):
三菱plc用485和欧姆龙温控通讯控制,有没有大神用过啊,

网友A:
选485可以用Modbus,如果选的是模拟量就方便多了

楼主:
选模拟量和Modbus有什么关系啊,?没明白

网友B:
我做过类似的,三菱FX3U-485BD和欧姆龙仪表做RS485半双工通信,先找到仪表的通信手册,再买个串口助手,多试试,应该没问题

网友C:
檔案如附件,試試看吧!
FX3U連Omron E5EN溫控.rar