财富
求教组态王大神组态王与fx2n通讯问题

楼主(2016-02-16):
通讯时总是出现如图提示是怎么回事?谢谢了!

网友A:
这个图没什么用,你的组态王软件的通讯参数设置的画面贴出来

楼主:
这样对吗?

网友A:
电脑是链接到PLC的编程口还是485模块????
PLC的编程口是422的。
plc是fx2n-32mr的,用的是通讯端口加485板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