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ep7 V5.5 无法打开

楼主(2016-02-16):
win732位系统安装STEP7后无法打开,弹出对话框提示:“step7发现自动许可证管理器存在问题。正在关闭应用程序。请重新安装过自动许可证管理器。”请大神指导!

网友A:
提示很明确,看看 自动许可证管理器 进程启运行了没有。如果没有,则可以手动启动,
不过一般是有第三方软件限制了这个许可管理进程的启动的。特别是那些所谓的什么电脑医生,什么安全卫士之类的。

楼主:
我都退了还是不行 自动许可证如何手动启动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都退了还是不行 自动许可证如何手动启动?
在系统的 服务 里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