指令
什么机器能够识别纸张或者塑料片的正反面,并且能够整理出来

楼主(2016-02-17):
我们公司是印刷厂,经常接到小的产品,乱七八糟的,而且要整理出来,正反面也要整理出来,我就想找台机器整理,不知道什么机器。或者制作一台,主要是要吧正反面识别出来,有难度,识别不出来整理好也不行,必须识别正反面以后在统一的整理好才行,产品不大,和扑克牌差不多。那位师傅可以指点一下,电话13402683065,小弟姓,杨

网友A:
机器视觉

网友B:
你家是用小型名片机印的名片及卡片吧,你的想法和需求很好,不过只是想想罢了,目前没有这样为你配套的的机器,如果想研发这样的机器成本会很高的,最起码翻转就很复杂,视觉识别系统价格也是很高的。

网友C:
视觉传感器
触摸屏 PLC编程服务
huiyang

网友D:
现场是个什么情况?可以说的详细点么?

网友E:
视觉检测系统,配置南京瑞莱公司的平台就能解决,检测到反面设备运行中会自动刷选掉落下来,正面正常的继续收集成品。

网友F:
带数显的光纤放大器 应该可以 塑料和纸 测试出来的数值 应该是不一样的 再根据实际情况来调节

网友G:
光钎可以判断,然后自动选择方向,比如正面向左,方面向右就可以了。

网友H:
你说的这不就是麻将机的衍生品。扑克牌机嘛?自动洗牌和整理。
哈哈哈。。。

网友I:
给个图片及介绍吧?

QQ:346994482