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02-17):
一个产品在加工中心上加工,量大,所以设计加了自动上下料, 是三菱M70系统,
工作过程是这样 在加工中心旁边 放了一垛料 每次 自动上下料机械手就 夹一个产品放到 加工中心上固定,夹紧,
然后 开始加工,上料架按照料的厚度 又上升了一点 方便下次上料, 加工好产后 上下料机械手把料翻过来,再加工
另一面,另一面加工好后,机械手把它拿出来 放到另一料架上, 然后再从没有加工的料架上再一个料,

加工好的料架上料满了,和 没有加工好的料架上的料没有了,都能报警指示,

我以前只搞过PLC,没有搞过CNC,不知道咋弄,

大概加了五个机械手气缸,一个上进电机,9个感应开关,

求思路——,
是不是要自定义M指令,具体方法,

现在只有一台三菱的要改造,另一台发那科可能也要改造,

网友A:
这是个信号交互的问题,取出IO点信号就行,CNC有IO点的,至于M指令,让编程员加就行,这个要跟操作员沟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