转矩模式监控实现方式

楼主(2016-02-17):
各位大神,求教如下:
1、判断方式:伺服的转矩模式,通常通过零转速ZSP,来判断伺服到位(拧紧);
2、Debug:如果转矩模式的启动信号和模拟量输入(转矩大小)接触不良,马达不动作,零转速ZSP正常输出,会造成产品不良;
针对Debug,三菱MR-J3-A除了通过MO1、MO2监控(松下A5 通过SP、IM) ,
是否还有其他更简单的方法。
PS:通过MO1 、MO2 监控,需要增加A/D模块,增加成本......

楼主:
人工顶下,等待多戈...

楼主:
等待高手...

网友A:
设定最高转矩 ,转矩到达后 报警输出,通过转矩报警来判断拧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