风景
三菱伺服MR-JE系列 位置/速度制控制切换模式

楼主(2016-02-18):
三菱伺服MR-JE系列 位置/速度制控制切换模式时 切换控制模式怎么接线 引脚是多少

网友A:
DI可以定义,,看看书

网友B:
LOP控制切换,具体去看JE伺服手册

网友C:
如果是用定位模块QD75D的话,给5脚加信号可以实现。直接在伺服控制器上切换没用过。

网友D:
1234893第三次,

网友E:
翻书找答案

网友C:
接CN1的15脚,相应的PA01,PDO3参数要设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