北京
有关指令RST使用

楼主(2016-02-18):
不知道为什么,我有一个RST 指令总是上电运行,什么原因呢

网友A:
因为程序就是这样的。
我知道为啥了,这个问题有点愚蠢了,昨天查了一下问题出在别的地方

网友B:
看前面执行条件或该点的其他行执行状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