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02-18):
我的电脑用的是win7 64位的系统,之前装了 GX DEVELOPER 8.103和GX WORKS2两个软件,都能正常使用的。后来突然有一天,GXWORKS打开的时候说什么桌面或者堆栈空间不足。。。。,试了好多办法,把GX DEVELOPER也卸载了,最后是吧win7系统重新修复了一下,等于是重新安装一遍,但是原来的文件还在的。GX WORKS2是可以使用了,但是GX DEVELOPER安装了没有反应,点了setup之后,鼠标有个圈圈闪了几下,然后在任务管理器也有一个setup,就是看不见程序执行。。。。
[attachment=144504]

有知道怎么解决的吗?

网友A:
重新装系统  之前的有遗留的没卸载干净
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,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.

网友B:
应该是之前没有卸载干净,直接用GX WORKS不就行了吗,为什么还要用developer呢

网友C:
卸载再再装把

网友D:
有可能电脑有病毒。杀完毒再安装试试。
凤凰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