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plc 脉冲相关 剩余脉冲

楼主(2016-02-18):
我想做一个三菱plc的脉冲输出,频率 /脉冲数 均用 寄存器D 可以在外部触摸屏输入
比如脉冲发了一些,我停止了脉冲发送,重新启动需要从之前的停止位继续走位,这个如何计算走剩下的脉冲啊?
求指教
感谢英雄前来观帖

网友A:
看当前值寄存器D8340,8341吧

网友B:
应该读LOW WORD 还是HIGH WORD 啊

网友C:
不知道你说的重新启动是什么情况。。。但是一般停电之后都需要回零点。。。这个必须注意。。。

网友D:
带轴的系统 一般只要是按了急停之后 都需要回一下原点的 如果你想在某个位置停下后 让轴继续走下去的话 可以用绝对定位指令试试 另外如果你想在某个位置停下来 必须要将脉冲指令的触发条件给断开 因为脉冲输出是不受扫描周期影响的

网友E:
绝对位置指令 省事省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