制动电阻串并联有问

楼主(2016-02-18):
想问一个问题,假如我现在需要一个制动电阻39Ω200W的。但我现在没有现货,那我如果需要找其他的去代替,例如两个20Ω的串联,那我这两个20Ω的是应该多少瓦的呢?而如果是并联的又是怎样的呢?影响又如何呢?

网友A:
不管并联还是串联功率都是数量之和。。。。。但是电阻值安照串联并联关系计算。。。阻值尽量不要小于额定的最小值

楼主:
感谢感谢
我是想知道这样做有没有什么后患

网友B:
电阻越并越小越串越大两个20欧的电阻串联应该40欧左右
小磊

网友C:
这可是专业基础课程《电工原理》中最基础的问题呀!得多看书呀!

网友D:
电阻值,功率满足要求即可。不同的设备安全等级不一样,可靠性也不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