液压求教!!!!

楼主(2016-02-18):
第一次接触液压系统。现有一个液压装置,垂直冲压。重量大。就是个冲压床子。
如何做电气控制,1,保证不工作时油缸不下落。2.选什么样的阀。
万分感谢!!!

网友A:
滑块质量多大重量啊?小的话就用双作用缸,大的话要有举升缸负责上升和停止。阀得要先导阀了。油压力很大的话。
下载积分:+1(小学没毕业) 热心助人!

网友B:
你说的那个保证不掉下来的阀叫做平衡阀,可以不用电控的,只需要调节压力大小
就能控制,太小可能会掉下来,太大,下来的阻力变大
下载积分:+1(小学没毕业) 热心助人!

楼主:
我没做过,液压站是买的,我做控制,还不知道阀是自带的,还是我自己配。
问一下,买液压站带缸和阀吗?我真没接触过。

网友B:
一般液压冲床用的阀都差不多,是溢流阀,调节系统压力的。平衡阀,调节上升下降速度和保持油缸
自主悬空的,双头电磁阀,上升和下降用的,
下载积分:+1(小学没毕业) 热心助人!

网友B:
能拍张液压站的图片上传上来么?
下载积分:+1(小学没毕业) 热心助人!

楼主:
还没做选型阶段。

网友C:
改一个溢流阀就行
下载积分:+1(小学没毕业) 热心助人!

网友B:
那样的话,保证不下坠的话就用平衡阀就行,手动调节,不用做电控的。
下载积分:+1(小学没毕业) 热心助人!

楼主:
4楼的朋友 ,是不是上升油管接一个双头阀,下降油管接一个双头阀。

楼主:
液压站需要一直转吗?还是油缸需要动时候转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4楼的朋友 ,是不是上升油管接一个双头阀,下降油管接一个双头阀。
不是,只用一个双头阀就行了
几通阀 怎么回油

网友A:
听你这个说法。看来液压站只有电机油泵和溢流阀了。估计储能装置都不带。
你要设计什么东西?给我的感觉是你自己都不知道你要做的设备是什么样子的。
你能详细说一下你要做的设备的各个参数或者要有那些功能。或者控制方式。就是技术协议。
你手上有没有?说出来大家一人一个建议。你什么都不用干了。复制过去就可以差不多了。
  • 下载积分:+1(小学没毕业) 热心助人!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    液压站需要一直转吗?还是油缸需要动时候转?

    保证不下坠不需要油泵工作的,就是停机都行的,只要油管里面的油没有泄露就行
  • 下载积分:+1(小学没毕业) 热心助人!

网友A:
    这种设备图纸多的是。随便搜一个图纸。按照图纸来弄就行了。
  • 下载积分:+1(小学没毕业) 热心助人!

楼主:
    那油怎么回流啊?

网友D:
    你需要在上升管路加装这个~~~
  • 下载积分:+1(小学没毕业) 热心助人!

楼主:
    12楼说的对,我真不知道。只听领导说。油缸垂直安装,上下走3个位置。大重量。我不不知道用什么阀。也不知道油阀和电磁阀原理一样不?

楼主:
    16楼朋友,我加个逆止阀,那下降时候怎么办?不是油流不回来了啊

网友B:
    他给你做液压站没有油路阀板么?你们找他们做液压站没要求么?
    你对油路不了解的话,可以委托做液压站的人帮你们设计油路,你
    只做电控就可以了,你控制的电磁阀应该就只有电磁溢流阀和双头
    电磁阀而已。
  • 下载积分:+1(sunpeter) 事实上小公司都是这样做 ..
  • 下载积分:+1(小学没毕业) 热心助人!

楼主:
    谢谢19楼,就这么办了。液压真心不懂。

楼主:
    那位高手给我扫下盲。油缸上升下降。油流向和阀怎么动作的 谢谢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    16楼朋友,我加个逆止阀,那下降时候怎么办?不是油流不回来了啊

    下降时要给油到引导逆止阀的PLT,较安全作法=>独立一颗电磁阀给油到PLT,普通作法=>下降管路并接一条到PLT(油缸方向阀要用中立位置ABT通的)
  • 下载积分:+1(小学没毕业) 热心助人!

楼主:
    我知道了 ,双头阀是4通阀。两通。两闭。切换的。

网友E:
液压机下降的速度要多快,冲压材料工件的板厚有多厚,做拉升,压制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12楼说的对,我真不知道。只听领导说。油缸垂直安装,上下走3个位置。大重量。我不不知道用什么阀。也不知道油阀和电磁阀原理一样不?
我大概明白你的意思了。
这个设备只有上升下降这两个动作吗?这个功能要三个阀。第一个方向控制第二个液压锁。第三个流量调节。
其他阀液压站已经具备了。

网友F:
加液控单向阀!或者叫“液压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