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02-18):
不是利用电池来保持数据的寄存器。。。

网友A:
听说R寄存器可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听说R寄存器可以

可以吗?先查查资料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听说R寄存器可以

R是文件寄存器,也是要电池来保持的。。。

网友B:
没有电池怎么保持?

网友C:
没有电池,程式都没有,要数据又有何用呢?
http://store.taobao.com/shop/view_shop.htm?asker=wangwang&shop_nick=%B9%A4%BF%D8%B2%CC%C9%FA  欢迎光顾我的淘宝,更多更全三菱产品供应!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没有电池,程式都没有,要数据又有何用呢?

???不要误导别人。没有一个plc 是靠电池来存储程式的。

网友E:
引用楼主棋。子于2016-02-18 15:35发表的 FX3U PLC 中有没有真正的掉电保持数据寄存器 :
不是利用电池来保持数据的寄存器。。。

把數據(比如有些D值K值),寫入PLC的ROM中可是區域不大,可以看看FX3U的BMOV的功能
PLC程序大部分都是寫在PLC的ROM區域,只有數值(數據),寫在RAM的部分可以靠電池記憶
掉電保持也都有時間的,RAM是連電池沒電就沒了,ROM也只是比較久點不是永久的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
???不要误导别人。没有一个plc 是靠电池来存储程式的。

举一百个例子给你听,三菱A系列,FX2N  Q系列,欧姆龙CQM1系列,你拆掉电池后,再试下程式是否还完整!理论只是理论,不是实际!
http://store.taobao.com/shop/view_shop.htm?asker=wangwang&shop_nick=%B9%A4%BF%D8%B2%CC%C9%FA  欢迎光顾我的淘宝,更多更全三菱产品供应!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
举一百个例子给你听,三菱A系列,FX2N  Q系列,欧姆龙CQM1系列,你拆掉电池后,再试下程式是否还完整!理论只是理论,不是实际!

一就是一,,二就是二,一百个就是一百个,请举一百个。

网友F:
電池一定是要的
沒有電池的話,連plc的程式都會消失的
不信的話,請自行測試

T480 i5-8250U,32GB,SSD:2TB+256G

网友G:
用松下的就不用电池

网友D:
引用 网友F:
電池一定是要的
沒有電池的話,連plc的程式都會消失的
不信的話,請自行測試

从技术层面讲,一般电池的寿命是3-5年,是不是意味着程序只能保存3-5年呢?

网友H:
山寨的不用电池,不用时钟连纽扣电池都不用装!

西门子smart解密 全国可上门  三菱FX5U解密  维控LX3V解密  国产三菱板式plc解密  国产西门子200解密  基恩士/安川控制器解密

微信 / 电话 15059791632   官网成功案例  http://www.plcjiemiwang.com/html/cases/

网友I:
引用 网友D:

从技术层面讲,一般电池的寿命是3-5年,是不是意味着程序只能保存3-5年呢?

对的,电池没有电会电池指示灯会亮,如果不更换电池会丢失程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引用楼主棋。子于2016-02-18 15:35发表的 FX3U PLC 中有没有真正的掉电保持数据寄存器 :
不是利用电池来保持数据的寄存器。。。

把數據(比如有些D值K值),寫入PLC的ROM中可是區域不大,可以看看FX3U的BMOV的功能
PLC程序大部分都是寫在PLC的ROM區域,只有數值(數據),寫在RAM的部分可以靠電池記憶

长见识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
对的,电池没有电会电池指示灯会亮,如果不更换电池会丢失程序。

学习了,有类似ROM的就好了

网友F:
引用 网友D:

从技术层面讲,一般电池的寿命是3-5年,是不是意味着程序只能保存3-5年呢?

理論上是3-5年,這是保守算法。實際上還會更久,一般我在維修上,都還遇到10年以上沒換過電池的。
若怕電池沒電,程式消失的話,在程式中加入檢查電池的功能快沒電時,提醒USER更換。

T480 i5-8250U,32GB,SSD:2TB+256G

网友J(2016-12-31):
3GA的没有电池就没法工作了,断电保持的存储器也不行了吗

网友K:
我把一个fx2n的电池拔了一个小时,再插回去开机,发现梯形图程序还在的,,,,

网友L:
FX5U不用电池,不知道是怎么样保持的,电容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