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达PLC EH3控制4台步进电机同时做

楼主(2016-02-18):
同时做同样的正反转动作,梯形图怎么写?

网友A:
这还不简单么。。写四个一样的程序就可以了。支持4轴
我编了4个PLSR,程序出错
下载积分:+1(gan5186)

楼主:
我编的是步进梯形图,写了四个PLSR,结果是程序错误

楼主:
加上三台电机与第一台同步怎么编写?

网友A:
看到你程序只有一个指令。。。加我QQ聊
请问你QQ号码是多少?

网友B:
123457+96