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变频器选型

楼主(2016-02-18):
各位师傅:请问一下空压机55KW原星三角改变频器选用三菱变频器FR-A还是FR-F系列的呀,只要变频器有内置PID调节,4-20MA模拟量输入,哪种价格要低点。看网上有10K多的也有几K的。在外面公司做个柜子要20K以上。

网友A:
FR-F系列适用于风机,水泵,空调类的,A和F的都能实现PID调节的

网友B:
都可以用。。。但是用F可能要放大一档。。。不是带不起负载。。。是由于一般空压机厂考虑到功率因数问题电机的电流会比较大。。这个你可以看电机铭牌

楼主:
谢谢师傅的指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