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02-18):
触摸屏是 NT31-ST121—EV2,在NT4.8C软件中,PT型号应该选择什么型号。

下载画面时候,电脑说 PT硬件没有任何应用程序通讯退出,这是什么原因

触摸开关选项,有设定里面的PLC地址,和通知位的PLC地址,到底哪个地址填 PLC中对应的开关地址。。

PT配置怎么选,有 PT控制的PLC地址,PT通知的PLC地址,窗口控制区,PLC地址。。

把触摸屏内部电池装上,上电时候RUN灯不亮,不装的时候RUN灯亮,这二个情况工作时候好像没什么区别。 这是什么意思

小弟拜谢各位大大。
  或者哪位大大有编写好的NT31程序,能给小弟分享一下,拜谢!

网友A:
你屏以前有程序吗?

楼主:
以前的我删了。。

网友A:
找到以前写的屏程序,请参考
附件: RGB素体切断机(伺服器).rar (13 K) 下载次数:30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找到以前写的屏程序,请参考

我用您的这个程序,下载画面时候还是显示,电脑说 PT硬件没有任何应用程序通讯退出。。。。。

网友B:
通信线对不,用PLC的编程电缆就可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通信线对不,用PLC的编程电缆就可以。

用的就是编程电缆

网友A:
你用过这个系列的屏啊

网友C:
注意:EV1 EV2 EV3版本有区别,选型号不要选错,不支持中文的就不要有中文字体!刷新的通讯线跟下载程式的线有区别,线搞错了,也许你能下程式,但不一定能刷机! 我就知道这些,好久没玩这款了!
http://store.taobao.com/shop/view_shop.htm?asker=wangwang&shop_nick=%B9%A4%BF%D8%B2%CC%C9%FA  欢迎光顾我的淘宝,更多更全三菱产品供应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