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02-18):
RT。
硬件标准不同怎么能传数据呢|?
还有电脑的接口是 RS232的     PLC编程口的是RS422的    怎么能下载程序呢?
菜鸟努力中

网友A:
一般的HMI支持多种通讯方式,如果HMI只支持485,或者232,是无法和编程口通讯,需要增加通讯模块来连接。
  • 下载积分:+5(leslie1994) 谢谢回答
  • 二手PLC,触摸屏,伺服驱动,各类气动设备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一般的HMI支持多种通讯方式,如果HMI只支持485,或者232,是无法和编程口通讯,需要增加通讯模块来连接。

    不对啊。就那我们厂里面用的PLC和HMI来说。   PLC是三菱 FX3GA-40MT(编程接口是RS422)       HMI是维纶通 MT8070IH(接口支持RS232/RS458)。  这样为什么通讯?
      还有PLC下载程序时,电脑的接口是RS232的啊?
    菜鸟努力中

网友B:
    这种情况,屏和PLC通讯的那根线,有时是232转422的。

    但一般情况下,线都由触摸屏方配好。 三菱PLC是主流PLC,给卖屏的说一下就行。
  • 下载积分:+5(leslie1994) 真诚感谢!
  • 特别提醒大家: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
    不对啊。就那我们厂里面用的PLC和HMI来说。   PLC是三菱 FX3GA-40MT(编程接口是RS422)       HMI是维纶通 MT8070IH(接口支持RS232/RS458)。  这样为什么通讯?
      还有PLC下载程序时,电脑的接口是RS232的啊?

    维纶通的屏,串口不是标准的,接不同的针脚有不同协议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A:

    维纶通的屏,串口不是标准的,接不同的针脚有不同协议。PLC下载程序用232口,是无法直接下载,用的下载线是特殊的,有232转422功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这种情况,屏和PLC通讯的那根线,有时是232转422的。

    但一般情况下,线都由触摸屏方配好。 三菱PLC是主流PLC,给卖屏的说一下就行。

    PLC下载程序时,电脑的接口是RS232的啊
    菜鸟努力中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
    PLC下载程序时,电脑的接口是RS232的啊

    下载线是特制的,这根线就232转422的功能。普通线直连是没法连接。

网友C:
    威纶通  有 RS485 4W  可理解为422

网友D:
    触摸屏 232  422 485都支持的
    认真看手册就明白了
   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,plc培训等
   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,远程监控

    QQ 365871920

    www.ytleader.com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    触摸屏 232  422 485都支持的
    认真看手册就明白了

    我看了啊、   维纶通 MT8070HI    没有422啊?3组异步式串行通讯端口 COM1 (RS-232/RS-485 2W/4W) COM2 (RS232); COM3(RS232/RS-485 2W)
    菜鸟努力中

网友E:
    买屏的时候告诉厂家你的PLC型号,他们会帮你配好。

网友F:
楼主瞎操心了。。。三菱怎么说都是大牌子。。。各家肯定支持。。。你只要跟厂家确认就可以了

网友G:
在通信线里面转换了

网友H:
四线制485就可以认为是422

QQ:346994482

网友I:
RS485-4w就是422的,所以说要看HMI的COM口

网友J(2016-08-27):
一群没用过的家伙乱比比 三菱编程口和屏幕连接 三菱的那条编程线是转成232的接线方式了 所以支持232的设备都可以和它422的编程口通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