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R-J2S-60CP的参数是什么意思?

楼主(2016-02-19):
资料说明如图,实际参数是0010,这里的1表示什么意思?说明上没有啊

网友A:
预留开发用的,不要去使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预留开发用的,不要去使用
可是实际设备上的驱动器参数是0010,明显已经使用了。且这伺服没有外部SON使能信号,使用的是RS-232与单片机通讯控制。端口只用CN1B,

楼主:
还有这个参数与说明书不一直,实际是1000,说明如下:

楼主:
问题好多,说明参数到84项,实际已经到90项。说明书从77-84项备用,但实际从77-90项的参数都已经改变。

网友B:
你说明书应该搞错了,这个应该是-A的说明书。-CP是内置定位型的,定位数据是设在伺服中,通过通信来选择那个定位数据。

网友C:
我只告诉你!P0参数第3个1代表全闭环系统,多了我不说!

楼主:
谢谢,看来确实手册不对。请问那里有CP手册呢?

网友D:
CP手册是英文版的家园里面有

楼主:
怎么没搜到?楼上能否给个连接?先谢了!

网友D:
哪位坛友有MR-J2S-CP-S084的手册 - 工控人家园
http://www.ymmfa.com/read-gktid-1484032-keyword-MR-J2S-CP.html
下载积分:+5(namae) 热心助人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