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02-19):
为什么y0一直是off,没有变化?而且M8029也没有变化?求高人帮忙修改下,或者重新写一个步进电机控制程序!  [attachment=144531]

网友A:
要有plc才仿真得了
用仿真软件不能仿真吗?我用的是GX works 2?你的意思是  没有连接plc,没有脉冲发出是不是?

楼主:
用仿真软件不能仿真吗?我用的是GX works 2?你的意思是  没有连接plc,没有脉冲发出是不是?

网友B:
软件上面是不能模拟的 只能实物去验证 你可以把plc程序灌到MT的plc里面 然后把Y0 有没有脉冲发出
你的意思,是只有把程序下载到实物plc中,通过plc的内部脉冲,才能监视到输出口的变化。那这样,我要知道自己梯形图是否正确,每次都要连接plc,蛮麻烦的!

网友B:
目前脉冲这块只能这样 你上面的程序好像没有什么问题  轴这块指令很简单的就那几个 关键还是要上实物练 只有让轴动起来了 才能知道你的脉冲频率是不是太大了 脉冲数量是不是多了等等 一系列的问题 还有就是对应的一些特殊寄存器和触点的应用  这个是我这段时间的经验
哦哦,谢谢!我是刚学这个,我是在网上找的程序,我想先看他是不是正确的,然后模仿着自己写的!每次仿真,都看不到结果,让我不知道是不是对的,我一直堵在这里!

网友C:
这个万一熟能生巧,天天看编程看理论效果远不如实践出问题再解决来的效果好。我也是个新人,理论上也觉得没问题,可是到了现场就是两样了,多试试。
嗯嗯  好像只能用晶体管输出的plc吧?

网友B:
上实物练习几次就可以了  这样可以加深你对这个的理解
好的

网友C:
你们做步进,做伺服的应该都是MT的吧,那个反应速度快,我是做工程机械的,是跟着以前的师傅做的,他用MR的,具体的我也没仔细研究过
嗯嗯  我查了下晶体管输出和继电器输出的区别:晶体管主要用于定位控制,要用晶体的输出来发出脉冲。而继电器是不能用发出脉冲的,也就不能定位控制了。如果用继电器去控制定位伺服或是步进的话就还要加定位模块,经济上不划算。而用一个晶体管输出的就可以控制伺服等。

网友D:
脉冲在软件上是没法模拟的,需要PLC才能看的出来,输出点会显示一直亮的状态。
哦哦 ,明白了!谢谢
帮助别人的同时就是帮助自己。

网友E:
为什么大家上图时,梯形图中都没有注释呢?这然怎么看啊!
我也刚学这个,具体指令表示什么,你查手册就明白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