强大
PLC控制程序的编制方法----状态转换法

楼主(2016-02-19):
本处所讲的状态转换法,并非是通常的步进法。是以PLC输入端子、输出端子和内部资源的状态及其转换关系。通过分析控制系统的要求,列出控制系统PLC的输入、输出和内部资源的状态表,进而绘制出系统的状态状态转换图,并进行简化,最终方便地编制出系统的控制梯形图。
该方法要求编程者对电气知识的依赖性有较大地降低。也就是说,在不明确PLC端子外接什么电路的情况下,只要有了PLC输入、输出和内部资源的状态转换图,便可方便地编制程序。
有一实例,请见附件。

网友A:
新思路,学习一下。谢谢分享!

网友B:
看看学习!
独自漂泊

网友C:
你不是在了解星三角原理前提下搞的?

楼主:
谢谢各位!
实例列举的是电机星角降压起动控制,为了说明问题例中加入了PLC的输入和输出端的接线,这是便于分析得到状态转换图。这里是指程序设计方法,即从状态转换图便可进行程序设计。也就是说,有了状态转换图就可以编制程序了。编程者不需要PLC电气原理图,用状态转换图法编程,增强了程序的保密性,但控制系统设计者是肯定需要PLC控制原理图的。若电路设计和程序设计是两个人做的话,后者就不会知道该程序时用作何用的。

网友D:
这都能上报纸了?

网友E:
新思路,看一看,学习下。谢谢分享想法和思路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