广州
三菱PLC FX系列REFP指令什么意思

楼主(2016-02-19):
看说明书没太懂
具体有什么作用吗?
REFP Y000 K8

网友A:
输出刷新 是把映射区的Y0~Y7刷新

楼主:
能再详细点吗

网友B:
完整的命令是REF,这是一条输入输出刷新指令,P表示脉冲执行。REFP Y000 K8表示当条件成立时刷新Y0-Y7的八个输出点,以获取最新的输出结果,一般用于高速处理程序里。
下载积分:+3(chenhong) 真诚感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