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02-19):
自己会写PLC,但是本人感觉PLC太有局限性,体积大,成本高,想自己设计电路板,或在现成的电路板上写程序,不知道要学习那些东西?该从何下手,求高手指点,谢谢!

网友A:
单片机 需要你自己做外部电路吧,另外还需要编程;如果做个简单的还可以,复杂的还不如用PLC。
如果想学的话,可以先从51入手,比如 郭天祥的教程

网友B:
做大工程单片机没有用武之地,我好多年都不做单片机系统了,现在都是拼速度!!
我们公司现在是做非标的,要慢慢的往标准设备行业转变,所以要让控制器变得小体积,低成本,

网友C:
单片机做的项目,主要是走量,比价格。程序硬件调试时间比较长。去21IC,amobbs,这些论坛主要以单片机为主。

网友D:
入门的可找(杜洋工作室)

网友E(2016-04-22):
楼上的都是高手:

学学stm8s、stm32F1  基本够你用了。
无线遥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