产电编程软件怎么换行 好像没有这个命令

楼主(2016-02-19):
怎么 这个换行符打出来

网友A:
需要从梯形图转换到语句表就可以做这个了

网友B:
这个是系统自动生成的 当你这行不够写的时候 就会出现这个

网友C:
增加列数就可以了
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,plc培训等
plc触摸屏远程下载,远程监控

QQ 365871920

www.ytleader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