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02-19):
求行家指教!
[attachment=144551]

网友A:
检查与PLC的通讯
本公司主要从事三菱电机工业自动化(FA)产品的市场推广、营销和技术支持,本公司为三菱电机的授权代理机构。欢迎新老客户来电咨询: QQ:1241522406  13618657561上海制菱实业有限公司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检查与PLC的通讯

通讯没设置好会出现这种情况,可是我就没有在线。。。

网友B:
可能是触摸屏和PLC没有通讯上

网友C:
引用楼主棋。子于2016-02-19 16:28发表的 三菱触摸屏程序打开后,出现按钮图片缺失,是怎么回事? :
求行家指教!
[attachment=144551]

一.跟PlC斷線
二.如單人機畫面下載到電腦編輯沒畫面,那就是當初編輯著自定義的圖檔您編輯軟體內沒有可以對應
  • 下载积分:+5(最远是多远) 好贴好贴!

网友D:
    图库不对,你是拷贝别人的吧。自己没那个图库。

网友E:
    我也碰到过一样的情况检查是并口通讯插座针有腐蚀现象的问题,换新后OK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    图库不对,你是拷贝别人的吧。自己没那个图库。

    找到原因了。。。是视图菜单里的显示选项没勾选。。。
    [attachment=144754]