工作
求助三菱编程软件GX Developer怎么连接到QJ的PLC?

楼主(2016-02-19):
1、三菱的USB编程电缆驱动无法安装,插了线后,设备管理哪里的三菱驱动是感叹号,自动搜索也安装不了?
2、求助三菱编程软件GX Developer怎么连接到QJ的PLC?

网友A:
USB驱动手动安装,路径在已经安装好的三菱编程软件的文件夹内。

网友B:
你可以自己做个连接线 再买条USB转232的线就可以了 买线时就给驱动 做的线不需要驱动 我不久前才做的 圆口定位片方向要冲着自己
顺便再给你一个我从别人那下的usb驱动 就是你的这种线 一头梯形一头usb的 不知道能不能驱动我没用过
USBDrivers(WIN7).zip