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门子S7-200顺序控制程序,请教大家!

楼主(2016-02-19):
我是初学西门子的,请问为什么我PLC刚开始运行,S0.1就是ON状态呢?请大家指导一下,谢谢!

楼主:
怎么没人吗?

网友A:
你编译交叉引用方式查查,是否还有其它程序给这个S0.1置位了。该位一旦被触发程序会自动跳入到步S0.1的活动步中。
如果,在其它程序段没有用到置位S0.1,那重新启动plc试试,或采用SM0.1这个标志位在程序的首位做一下复位S0.1~S*.*的操作。
下载积分:+1(389336867) 真诚感谢!

楼主:
谢谢楼上的,我增加了复位指令,现在可以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