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Q以太网模块问题

楼主(2016-02-20):
小弟在此问问各位大哥 以太网模块怎么和上位机通讯 比如用UDP协议是不是先设置以太网模块设置参数 然后初始化以太网模块然后在上位机设置IP和端口号就可以通讯了 是不是这样 还有就是用TCP协议是需要先初始化 在开放处理就可以通讯了吗?

网友A:
上位机这个说法比较广 是 工控机 ? 还是 具有 网口 功能的人机 ? 所以你的问题别人没法回答(个人见解)

楼主:
是工控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