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考
现在用欧姆龙PLC数据寄存器设定脉冲数(20000个)怎么输入不了

楼主(2016-02-20):
现在用欧姆龙PLC数据寄存器设定脉冲数(20000个)怎么输入不了,刚学习欧姆龙不懂,麻烦大家能详细说明下

网友A:
需要高速计数模块

网友B:
数据寄存器d+d1

网友B:
数据寄存器D1000 D1001

网友C(2016-04-02):
怎么1+1? 欧姆龙是32位寄存器是怎么用的?望指教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用雙字
怎么用双字? 欧姆龙没有像三菱DMOV这样的双字传送指令啊

网友E(2016-08-15):
小型机只能输入100000个

网友F:
9樓的你說的是速度歐,位置可輸入-2147483648 至 2147483647
速度超過100KHZ是可以輸入的但他不會動作

网友G(2022-10-06):
光标在D10,在工具栏点击10进制(2进制那一排图标) ,就可以输入脉冲数20000了,这样所有D数据区就变成10进制格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