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台电机同步

楼主(2016-02-20):
谁做过流水线上的三台电机同步控制,制作方法或有程序样列参考,发给我学习一下,谢谢!

网友A:
你还没说清楚是要速度同步还是位置同步。

网友B:
有几种搞法。。。PG卡加变频器加编码器。。。。PLC加变频器加编码器。。。plc加变频器加接近开关

楼主:
plc加变频器加接近开关,用速度模块控制变频器,主机速度不变,通过接近开关感应位置变化,来修正两台副机的速度变化

网友C:
如果同步要求不高,可以三个变频器接一个调速器,变频器要同型号厂家,设置相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