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莞
安川通讯型伺服如何对应轴号?

楼主(2016-02-20):
如图中的41H~4FH如何对应基恩士PLC KV-ML16V定位模块的轴1~轴16, 求高手指教,谢谢!

网友A:
KV-ML16V里面肯定有对应的说明,虽然我没使用过。
欢迎捧场光临工控自动化小店!
供应二手拆机PLC 、触摸屏、伺服、步进、变频器、3相固态SSR调压调功模块、各种品牌输入输出I0接线端子台
http://shop115113109.taobao.com/?spm=a1z10.5-c.0.0.L6cazp&v=1